设计的磁环电感的时候都是单股线,为什么不用多股线,这样不是很好的解决了趋肤效...

楼主(2022-10-25):
设计的磁环电感的时候都是单股线,为什么不用多股线,这样不是很好的解决了趋肤效应吗?

网友:
你是用在什么地方,如果输入的滤波器的话,就没有必要用多股线了,还有多股线生产绕磁环不好生产,实在想用可以用丝包线,不过价格有点贵。

网友:
趋肤效应是能解决了,带来就是机械震动噪声问题了,只要不是发热严重,可以不考虑趋肤效应。看问题要从总体考量

网友:
这个还是同大批量生产的工艺有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