xilinx的FPGA中可以不用DCM产生时钟吗

楼主(2022-10-25):
    FPGA有一个外接晶振,比如那个外部晶振接到了51号管脚,我能直接用这个输入时钟而不经过DCM模式吗?
    谢谢
比如我的54号引脚接时钟输入
然后 assgin clk_out = clk_in;
这样能在clk_out管脚得到时钟输出吗? clk_out分给任意IO

网友:
    最好不要这样,DCM作用是增强负载,调节片内延迟,如果不用,频率高的话很容易出问题。但是要求很低的特殊情况下可以。
    这样可以的。但是片内最好不要在用这个clk_in。

网友:
    可以的,但输入最好加上一个ibufg,作为全局时钟来布线,可以保证在整个系统布线里没有延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