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大家知道怎么正确配置RT-Thread库里的编译环境吗?

楼主(2022-10-25):
基本按照这篇blog来配置环境的。但是在platformio build的时候出现如下错误,似乎是汇编器无法识别RT-Thread库里的汇编语句。请问大家知道应该怎么正确配置编译环境吗?

子板是野火的STM32F103VE指南者。platformio.ini内容如下:

[platformio]

include_dir = ./Inc

src_dir = ./

[env:genericSTM32F103VE]

platform = ststm32

board = genericSTM32F103VE

ramework = stm32cube

debug_tool = cmsis-dap

upload_protocol = cmsis-dap

monitor_speed = 115200

build_flags =

-DUSE_HAL_DRIVER

-DSTM32F103xE

-IInc

-IDrivers/STM32F1xx_HAL_Driver/Inc

-IDrivers/STM32F1xx_HAL_Driver/Inc/Legacy

-IDrivers/CMSIS/Device/ST/STM32F1xx/Include

-IDrivers/CMSIS/Include

-IMiddlewares/Third_Party/RealThread_RTOS/include/

-IMiddlewares/Third_Party/RealThread_RTOS/bsp/_template/cubemx_config

-IMiddlewares/Third_Party/RealThread_RTOS/finsh/

-IMiddlewares/Third_Party/RealThread_RTOS/components/finsh

src_filter = +<./Src/> +<./startup_stm32f103xe.s> +<./Drivers/> +<./Middlewares/>

board_build.ldscript = ./STM32F103VETx_FLASH.ld

extra_scripts = pre:add_newlibnano.py

网友:
报错的文件是IAR的,这里编译应该是GCC吧,这个文件不应该参与编译。

网友:
Platformio 是支持 RT-Thread 的,其实编译环境不同,只是进行了一些配置。
你可以按我的方式操作,用一下 F4 的芯片,你把它的配置改一下就可以了。

网友:
你删除了context_iar.S文件后,要从RT-Thread官方的源码中,把它的context_gcc.S文件复制进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