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ST仿真] 求如何设定正弦平面波?

楼主(2022-10-25):
    如题,貌似要自己编程,没有一设定好的参数,所以跪求各位前辈指点
谢谢了

网友A:
    没试过,这个问题可能用频域求解器比较好。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没试过,这个问题可能用频域求解器比较好。

请问为什么是频域比较好?
在信号里没有正弦波,但是帮助里却又介绍了正弦波
我不知道该怎么设置,
请多指导,谢谢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