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ds负载牵引时怎么选择归一化阻抗?

楼主(2022-10-25):
求解答ads负载牵引时怎么选择归一化阻抗Z0 ???  为什么有时候选的5欧姆、10欧姆、50欧姆、有时候选的其他的呢?

    归一化阻抗Z0设置问题

    归一化阻抗Z0设置问题

网友A:
    放一个term元件,然后在器件特性里面设置你需要的阻抗。

楼主:
引用 网友A:
    放一个term元件,然后在器件特性里面设置你需要的阻抗。

负载牵引仿真时,我直接用的是ADS自带的负载牵引仿真模版啊,放term元件不对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