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讨论] EMC浪涌测试中的一些概念问题

楼主(2022-10-25):
1.组合波发生器可以产生1.2/50uS的开路电压,也可以产生8/20的短路电流波形,目前的测试是否基本都是使用组合波测试,还是单独使用电压波形或者单独使用电流波形。是否有组合波波形的具体波形描述?组合波形中电压与电流是否同时产生?还是电流受EUT的阻抗不同而不同呢?
2.测试中提到的差模测试与共模测试是因为接地的不同,那么两者的测试波形是不是一样的,貌似差模的波形内阻是2Ω,共模的波形是12Ω,怎么理解?

网友:
    1.除了上述你说的两个波形之外,还有一个10/700的波形,1.2/50的波形是针对电源部分的测试,而10/700和8/20针对信号线的测试波形,具体的波形标准中有很详细的说明;测试时肯定会有电压与电流同时存在的;电流和电源也受到EUT的阻抗不同而不同,但是所有的测试端电压规定好之后,不同的样品在任何符合标准的地方进行测试虽然EUT的阻抗对电流有影响,但是每个实验室都是一样的,可以重复试验,所以没有关系,这也是标准指定端电压的原因。
2.不管是共模还是差模,组合波的端电压都是一样的;你说的2欧姆与12欧姆的区别是一般测试都是用2欧姆的,12欧姆很少用,经常是客户需要才进行测试,不同的波形内阻主要是控制波形的上升时间的。

网友:
    自然界产生的浪涌,电压和电流当然是不可能完全对应的。你在负载上穿个电感、电容什么的,都会改变EUT所受的电流波形。
    组合波模拟的是自然界中的实际情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