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4处动态铜皮更新不了,怎么回事呢?

楼主(2022-10-25):
14处动态铜皮更新不了,怎么回事呢?

网友:
是不是网络不对呢

网友:
这个问题很简单,就是你某次覆铜覆错了层,这个框还在所以会出上面的 错误。解决办法:在options中选择显示所有的shape层的那个,然后删掉对应的框就不会有错了。

网友:
这个是多余的铜皮,你在某层的这个位置有一块没显示出来的同是多余的,这样的同于正常的同不一样的,打开bound对应层应该能看到,然后删掉

网友:
    进来学习一下。。。。。。。。。。。

网友:
    :hug::hug::hug::hu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