芯片未供电引脚加上电压输入会烧芯片吗?

楼主(2022-10-25):
K60芯片未供电引脚加上电压输入,然后给芯片供电会烧芯片吗?
实际效果是进行了一个这样的操作,芯片烧了,这个能算做烧芯片的原因吗?

网友:
其电压是浮电,接上相应的电路就没有了,单片机电路中不用的脚都接地

网友:
具体问题具体分析,有些引脚允许轨到轨输入,有些有最大输入信号限制,即使有上限要求也不一定烧了,只要输入电阻足够大就没事。就算输入电阻较小,这种情况一般会加个二极管保护电路钳位电压,防止电流过大把引脚烧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