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路找茬

楼主(2022-10-25):
    各位大神,请教下面这个电路可行的通吗?
    我焊接测试Q5不受控制的导通了,,,

网友A:
    VBAT1和VBAT哪个输入,哪个输出?如果VBAT1是输入,那么是因为MOS管的体二极管导通的,把MOS管输入输出换个方向。

网友B:
    愣是没看懂你这电路

楼主:
引用 网友B:
    愣是没看懂你这电路

VBAT电池输入,后面是输出。通过mos控制。

楼主:
引用 网友A:
    VBAT1和VBAT哪个输入,哪个输出?如果VBAT1是输入,那么是因为MOS管的体二极管导通的,把MOS管输入输出换个 ...

    VBAT电池输入啊

网友:
引用 楼主:
    VBAT电池输入啊

    首先排除一下焊接问题,然后看你的Q6有没有被导通

网友:
    会不会是输出电容太大了,导致电没有放完从而导致没办法正常控制?

网友:
    先确认Q6 的1脚是不是一直高电平(确认单片机是不是没有输出,但是接了上拉),没有的话再确认Q5是不是虚焊了,进入了不定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