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纹波20MHZ限定

楼主(2022-10-25):
    我们每次测纹波的时候,都记得传统而来的要求:带宽限定20MHZ;
    测噪声的时候,用全带宽;
    于是我就很纳闷,这个是什么原因?
难道没有20MHZ以下的噪声?
    难道没有20MHZ以上的纹波?

网友:
    很多年前制定标准的实验室仪器就是20M的

网友:
    纹波一般指电源纹波,电源是提供能量的,20M以上的纹波所含能量极少,可以忽略不计。
噪声一般指信号,信号么,对能量要求不高。

网友:
    电源都是有电容的,20MHZ的频率的噪声其实已经被这些电容滤得很干净了,我可以计算一下10u电容的20M下的交流阻抗是多少,如果你非要说不可能绝对没有,那只能说你适合搞研究,不适合做工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