芯片模拟输出误接地或电源产生什么后果?

楼主(2022-10-25):
最近在调电路时,插错一个接插件,导致芯片的一个模拟输出与地相连,另一个模拟输出与电源3.3V相连,现在发现芯片的其他信号都正常,就是这两个模拟输出很小,请大神指点,这样的错误会烧坏芯片吗?如果是烧坏具体是什么症状,有可能只是把模拟输出的连线烧断吗?

网友:
连地应该不会,连电压有可能,坏了通常都会发烫,摸摸看。

网友:
上IC datasheet,一看便知。

网友:
和芯片输出类型有关。

网友:
看芯片输出功率,如果较高的话,芯片可能被烧毁。

网友:
如果是运放放大电路,应该会发烫,但不一定会坏,把输出错接的模拟电压反馈回去了。

网友:
将连到这两个模拟输入信号连到其他正常的模拟输入引脚去比较就知道是不是芯片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