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各位高手,protel里如何将PCB的板的四个角边设置成圆角边啊?

楼主(2022-10-25):
请问各位高手,protel里如何将PCB的板的四个角边设置成圆角边啊?

网友A:
protel可以画圆弧啊,亲~四个边角画圆弧就好了。

网友:
为了便于生产情况,PCB 的四个角要倒圆角,一般半径R=2mm。办法是直接画圆弧,设置半径R、起始角和结束角,然后把圆弧放到四个直角地方,重新连线即可。

网友:
在PROTEL中,(redefine   board   shape )可以在绘制板子边界时通过空格键改变边界的走线方式,一次空格为45度角走线,两次空格为圆角走线,再次空格恢复90度走线。

网友(2022-12-27):
首先把板框选中点右键关闭,关闭的原因是为了修改板框,选中拐角点右键倒角,输入需要的数字,如果是直角在选项设计里改为倒角,再重新倒角。

网友:
引用 网友A:
protel可以画圆弧啊,亲~四个边角画圆弧就好了。

1.prote 倒角我觉得很随意。
2.可以在处理DXF的时候顺手就倒好。
3.在PCB中右键增加导角即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