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SMT贴片加工生产资料的常见问题有哪些?

楼主(2022-10-25):
请教SMT贴片加工生产资料的常见问题有哪些?

网友:
    我灌水,,,,,,问题能不能再具体一些。。。。

网友:
    PCB板上没有标记点和过程边缘,会造成由SMT贴片机的PCB导轨侧组件无法粘住,缺少标记点会导致PCB板较小位置的校正精度低。

网友:
    SMT组件与PCB板上的SMT焊盘不对应。

网友:
    方向不同的组件没有明确标记。

网友:
    相同位置的BOM与芯片图的位数之间存在冲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