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矩阵加法和赋值出错

楼主(2022-10-25):
    问题1:[x,y,z]=[1,2,3] 就是赋值时为什么出错
    问题2:[x,y,z]=[x,y,z]+[1,2,3] 为什么出错:Too many output arguments

网友:
    x=[1,2,3]这样赋值可以;
x = x+[1,2,3],x本身是一个向量

网友:
    第一个:[1,2,3]本身就是一个向量,作为一个整体看待,不可以认为分别赋值给x,y,z。
    第二个:原因同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