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市面上卖的闹钟用的是什么时钟芯片?

楼主(2022-10-25):
请问市面上卖的闹钟用的是什么时钟芯片?

网友:
是一个单片机吧,叫做AT89S51的芯片。

网友:
数字钟是一种用数字电路技术实现时、分、秒计时的钟表。与机械钟相比具有更高的准确性和直观性,具有更长的使用寿命,已得到广泛的使用。

网友:
74LS160,用multisim仿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