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一下,做开关电源,选择MOS管的时候主要考虑哪些参数?谢谢!

楼主(2022-10-25):
    请问一下,做开关电源,选择MOS管的时候主要考虑哪些参数?谢谢!

网友:
    mos管驱动上有个台阶是因为mos管内的结电容引起的。这个就是所谓的开通损耗。
这个问题都是mos管本身的问题。
要想驱动波形没有台阶,几乎是不可能的。

网友:
    耐压 额定电流值,还有一定要注意管子的功耗 散热功率一定要够 不然也会烧坏~~~

网友:
    MOS的耐压和经过MOS的电流,然后就是内阻和散热啦
    反应到电源就是最大工作电压和最大输出功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