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D中怎么测量焊盘与焊盘之间导线的距离?

楼主(2022-10-25):
AD中怎么测量焊盘与焊盘之间导线的距离?

网友:
将坐标原点放置在第一个焊盘,双击第二个焊盘就可以看到焊盘的坐标,十分精确,并且可以修改。

网友:
Protel DXP是第一个将所有设计工具集于一身的板级设计系统,电子设计者从最初的项目模块规划到最终形成生产数据都可以按照自己的设计方式实现。Protel DXP运行在优化的设计浏览器平台上,并且具备当今所有先进的设计特点,能够处理各种复杂的PCB设计过程。通过设计输入仿真、PCB绘制编辑、拓扑自动布线、信号完整性分析和设计输出等技术融合,Protel DXP提供了全面的设计解决方案。

网友:
缘到边缘的距离测量,菜单栏命令Reports→Measure Primitives,快捷键为“RP”,光标先变成十字形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