反激设计中的纹波系数的选取是多少啊?

楼主(2022-10-25):
反激设计中的纹波系数的选取是多少啊?

网友:
开关电源的难点就是在变压器设计上,这个纹波率每个人设计都不一样,看设计者怎么取舍,所以没有一个规定值。只是在精通开关电源里面有讲一般取0.4左右,是基于温度,体积和成本的综合考虑来选取,但实际中不同的工程师选取不一样。

网友:
平时工作功率比较小,但是峰值功率比较大,这时你一定要保证在峰值功率的时候变压器不饱和,电源不保护,但你的变压器线径可以根据常态功率来选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