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这个电路怎么工作的?

楼主(2022-10-26):
请问,这个电路怎么工作的?

网友:
你可以这样理解,2、3脚电压相等,这样0.1欧两端的电压,是等于R1两端的电压;监测R2上的电压,可以算出流过R2的电流,这个电流也是流过R1的电流,这样就可以算出流过0.1欧的电流 。

网友:
R1等于R2的电流

网友:
PMOS工作在线性调整区呀,你可以看作一个可变的电阻。
电路就是检测0.1R上面的电流。

网友:
这个电路值得研究讨论。本人思路如下,请大家批评指正。
先从OP284的输出电平状态分析:
状态1:当OP284的输出电平为低电平,MI的VGS=-3V,MI SI9433处于导通状态。monitor的输出电压 = OP284反相输入 2脚电压= 3/2.59*2.49 =2.885V,电阻R1(100欧姆)的压降=0.115V。
状态2:当OP284的输出电平为高电平,MI的VGS=0V,MI SI9433处于截止状态。monitor的输出电压 =0V,OP284反相输入 2脚电压= 3V,电阻R1(100欧姆)的压降=0V。
电流检测Rsense 的阻值是0.1欧姆。随电流的增加,OP284 同相输入3脚电压从3V逐渐降低。
假定,通电以后,OP284的输出是状态1,OP284 反相输入 2脚电压= 2.885V,当检测电流小于1.15A的时候,OP284 同相输入3脚电压> 2.885V,OP284的输出变为是状态2,OP284 反相输入 2脚电压变为3V,OP284的输出是状态1;如此反复动作,monitor的输出电压将是方波输出。
假定,通电以后,OP284的输出是状态1,OP284 反相输入 2脚电压= 2.885V,当检测电流大于1.15A的时候,OP284 同相输入3脚电压< 2.885V,OP284的输出变为是状态1,一致稳定下去,monitor的输出电压是3V,不变。
假定,通电以后,OP284的输出是状态2,OP284 反相输入 2脚电压= 3V,那么,要求OP284 同相输入3脚电压>=3V,只能说明,检测电阻的压降为0V,检测电流为0V,monitor的输出电压将是0V.

网友:
分析如下 :
1、运放的输出与负相输入连接,所以运放工作负反馈状态
2、当电路稳定后,运放的V+ = V-
推导一下
V-  = Vin – I1 *100
V+= Vin – IL * 0.1

V+= V-

所以  Vin – IL * 0.1 = Vin – I1 * 100
所以  I1 = IL * 0.001

VR2= Vmon = I1 * R2 = I1 * 2.49k
Vmon = 2.49 * IL
下面是仿真图片,仿真与计算基本一致
IL = 54.4mA  理论Vmon = 135.456mV  仿真Vmon = 134mV
不一致的原因是运放的放大倍数不是无穷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