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时用 2-4-6层板,在技术上有没有严格的限制?

楼主(2022-10-26):
请问具体何时用 2 层板,4 层板,6 层板,在技术上有没有严格的限制?(除去体积原因)是以 CPU 的频率为准,还是其和外部器件数据交互的频率为准?

网友:
采用多层板。首先可以提供完整的地平面,另外可以提供更多的信号层,方便走线。
对于 CPU 要去控制外部存储器件的应用,应以交互的频率为考虑,如果频率较高,完整的地平面是一定要保证的,此外信号线最好要保持等长。

网友:
一般学生个人的设计,2层板就够用了,元器件数量少,但引脚多的,层数就容易增加。
单层板,我就见过LED铝基板是单层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