把项目编译成 HEX 文件,咋办?

楼主(2022-10-26):
HEX 文件.EASY2100 配套《ARM 微控制器基础与实战》上讲:把项目编译成 HEX 文件,我不会呀,咋办!

网友A:
Target-〉target settings 设置 Post-linker 并且设置 Linker-〉fromELF.

网友:
查厂家资料,肯定有开发环境的,但并不是所有单片机或处理器都有C编译器的,一般的都有。
下载一个指定的开发环境(有时候自带C编译器),建个工程,把C文件拷到工程文件夹下,然后将工程属性设置一下,产生.hex文件,这样,编译后就有.hex文件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Target-〉target settings 设置 Post-linker 并且设置 Linker-〉fromELF.

问:我用的是光盘里的例子,打开工程项目里是 DebugInARM.DebugInFlash. RelInFlash.不是《ARM 微控制器基础与实战》上的 DebugRel 呀,我都照《ARM 微控制器基础与实战》上设置的,可用 ISP 下载,提示无法找到 HEX 文件.

网友:
引用 楼主:
问:我用的是光盘里的例子,打开工程项目里是 DebugInARM.DebugInFlash. RelInFlash.不是《ARM 微控制器基 ...

光盘上的例子是用专用工程模板建立,已经设置好参数,与默认模板不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