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OE(PD+DC-DC集成芯片)设计输出理解

楼主(2022-10-26):
以MPS的MP8007非隔离方案为例,Vin=48V,Vout=12V;
如下理解是否正确:
① 以VSS为参考地,Vin=48V,Vout=48V,VoGND=36V;
Vout到VoGND电压是12V;
② VSS与PGND之间是否需要连接,怎么连接?
③ VoGND与PGND之间是否需要连接,直接连接还是用电容桥接?
当VSS、PGND、GoGND直接连接的时候,参考电位是怎么理解的呢?

网友:
显然vss,PGND,VOgnd都不能直接连接。PGND和VOgnd可以用电容桥接,保障浪涌防护。

网友:
POE供电主要用于IP摄像头、视频监控、DANTE音频等行业,主要是在现有的以太网的基础上,不仅可以传输数据,还可为设备进行直流供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