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瓶车的充电器能影响到网线吗?

楼主(2022-10-26):
家里面牵的网线比较的长,每次电瓶车进行充电时,网速都只有几kb了,充电的位置距离网线大约3米的距离,不充电网速就会恢复过来,最近看了一个关于双绞线为什么要绞在一起的原因,自己就怀疑,是不是产生了磁场从而影响到网线了。
所以特来向各位前辈请教?

网友:
建议采用屏蔽网线,就可以避免出现这样的情况,最好能够在一点接地,效果会更好。

网友:
其实你已经用实验证实了确实是充电影响了网速,网线越长就越容易受干扰,可以考虑使用屏蔽网线,或者试试无线路由器 。

网友:
我认为不是,你电瓶车的功率不大,并且整个充电电路都有外壳包住,这就大大损减了整个干扰,再加上你网线有3米的距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