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键--AT_SURF案例

楼主(2022-10-26):
AT32-SUFR板载了两个独立按键,两个按键直接连接到mcu的IO口,当按键按下时IO电平为高电平,当没有按键按下时IO电平为低电平,MCU通过检测IO上的电平即可知道当前按键是否按下。

资源准备
硬件环境:
对应产品型号的AT-SURF-F437 Board
软件环境:
AT32F435_437_Firmware_Library_V2.x.xprojectat_sufr_f437exampleskey

硬件设计
本案例使用的硬件资源有两个独立按键,对应的引脚如下:
表-硬件资源使用

对应的电路原理如下:
图-按键电路原理图

软件设计
1)        按键测试
将两个按键用到的IO口配置成输入模式
读取IO状态,判断是否有按键发生
2)        代码介绍
main函数代码描述

  • int main(void)
  • {
  • /* 初始化系统时钟 */
  • system_clock_config();
  • /* 初始化中断优先级分组 */
  • nvic_priority_group_config(NVIC_PRIORITY_GROUP_4);
  • /* 初始化延时函数 */
  • delay_init();
  • /* 初始化LCD */
  • lcd_init(LCD_DISPLAY_VERtiCAL);
  • /* 初始化按键 */
  • key_init();
  • /* 显示信息 */
  • lcd_string_show(10, 20, 200, 24, 24, (uint8_t *)"Key Test");
  • lcd_string_show(10, 60, 280, 24, 24, (uint8_t *)"Press any key to begin");
  • while(1)
  • {
  • /* 按键检测 */
  • key_value = key_press();
  • switch(key_value)
  • {
  • /* 按键1按下 */
  • case KEY_1:
  • lcd_string_show(10, 100, 310, 24, 24, (uint8_t *)"key value: key 1");
  • break;
  • /* 按键2按下 */
  • case KEY_2:
  • lcd_string_show(10, 100, 310, 24, 24, (uint8_t *)" key value: key 2");
  • break;
  • default:
  • break;
  • }
  • }
  • }

void key_init(void)函数代码描述

  • /**
  • * @brief key init.
  • * @param none.
  • * @retval none.
  • */
  • void key_init(void)

key_type at32_key_press(void)函数代码描述

  • /**
  • * @brief returns which key have press down
  • * @param none
  • * @retval the key have press down
  • */
  • key_type at32_key_press(void)

下载验证
如果有按键按下,被按下的按键会通过LCD屏显示出来。
图-实验效果

网友A:
SURF借鉴了SIFT中简化近似的思想,把DoH中的高斯二阶微分模板进行了简化,使得模板对图像的滤波只需要进行几个简单的加减法运算,并且,这种运算与滤波器的尺度无关。
SURF算法中要用到积分图像的概念。

网友:
引用 网友A:
SURF借鉴了SIFT中简化近似的思想,把DoH中的高斯二阶微分模板进行了简化,使得模板对图像的滤波只需要进行 ...

SURF算法较SIFT在运算速度上要快3倍左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