智能云网关是什么东西,是路由器吗?

楼主(2022-10-26):
    智能云网关是什么东西,是路由器吗?

网友:
    简单理解算是路由器的增强版。具有路由器功能,是用户控制智能家居的桥梁。

网友:
    智能网关是智能家具的一部分,目前市场上还没有能够实现3网(电信,广电,宽带)融合的智能网关,但是有很多企业打着智能招牌,目前的产品多是传统路由器再增加一个其他接口,就叫智能了,它只是单向的传入设备,没有实现双向的控制,所以不能叫智能网关。

网友:
    智能网关就是实现3网融合的设备,同时也是家庭局域网和外界沟通的桥梁,它除了传统的路由器,CATV,IP分配之外应该还具备无线转发,无线接收功能,就是能把外部所以的通信信号转化成无线信号,从而在家里任何一个角落可以接收,同时在家里操作遥控设备或者无线开关时,它能接收到信号,进而控制其他终端设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