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6×16点阵(滚动显示)资料

楼主(2022-10-26):
16×16点阵(滚动显示).rar

网友:
能根据汉字和英文的内码不同显示不同的汉字和英文字符;可以多样化显示:从左到右,从右到左,从下到上,从上到下;可以键盘控制显示花样;可以利用“点阵LED字模生成工具”生成自己想要显示的字符。
可以使用Protues进行仿真,学习!
Protues是单片机仿真设计中常用的设计软件之一,通过设计出硬件电路图,及写入驱动程序,就能在不实现硬件的情况进行电路调试。另外,protues还能实现PCB的设计,在仿真中也可以与KEIL实现联调,便于程序的调试,且支持多种平台,使用简单便捷。

网友:
C语言是当前世界上使用最广泛、最受欢迎的编程语言。在单片机设计中,C语言已经逐步完全取代汇编语言,因为相比于汇编语言,C语言编译与运行、调试十分方便,且可移植性高,可读性好,便于烧录与写入硬件系统,因此C语言被广泛应用在单片机设计中。
keil软件由于其兼容单片机的设计,能够实现快速调试,并生成烧录文件,被广泛应用于C语言的编写和单片机的设计。
学好这些,就能搞项目了,

网友:
显示器都是由一个个点组成的,也可以理解成像素,显示器显示图案文字的原理与点阵并无多大区别,我们只需理解其中原理便可举一反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