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红色区域的运放是什么作用呢?

楼主(2022-10-26):
请问各位大佬,红色区域的运放是什么作用呢?

网友:
运放跟随电路,提供一个偏置电压,为了提供输入阻抗,降低输出阻抗。

网友:
悬空的稳定中间电位2.5V,提供给U1A U1B的同相输入端。

网友:
提供直流偏置电压,就是跟随提供一个基准偏置。

网友:
    给仪用放大电路调零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