模块的Synthesis Style为 FAST 是否一定比不设定(NONE)要节省 LC 资源?

楼主(2022-10-26):
在编译前,设定一个模块的 Synthesis Style 为 FAST 是否一定比不设定(NONE)要节省 LC 资源?

网友:
在布局布线的过程中, Synthesis Style 的设置会影响到资源的利用率和速度的快慢, 一般情况下:设置为 FAST 主要是为了提高设计的速度. 在软件中除了综合类型的设置, 还有一项是选择优化的目的:oPTIMIZE->AREA OR SPEED. 选择 AREA 可以节省设计所占用
的资源.

网友:
硬件描述语言里面较高的抽象层次,随着软件硬件语言的共同发展,高抽象度的行为描述语言,已经来到了C/C++/System C 这样的层次了。现代化的硬件语言,已经很好学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