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CB 布线对模拟信号传输的影响如何分析?

楼主(2022-10-26):
PCB 布线对模拟信号传输的影响如何分析,如何区分信号传输过程中引入的噪声是布线导致还是运放器件导致。, N, J* U3 ~7 o1 s

网友:
这个很难区分,只能通过 PCB 布线来尽量减低布线引入额外噪声。

网友:
没有办法区分哦!但高频的干扰一般先考虑运放器件。布线还是要短,垂直,尽量降低干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