JTAG接口进行DebugInFlash调试时,总是出现提示!

楼主(2022-10-26):
EasyARM2100 开发板如何通过 JTAG 接口下载到 Flash 我在用 EasyARM2100 开发板时 JTAG 接口不能进行 Flash 中的调试(DebugInFlash),但是可以在 RAM 中调试(DebugInRAM),且通过 ISP 编程可以写入 Flash.
通过 JTAG 接口进行 DebugInFlash 调试时,总是出现如下提示:
Flash Sector 0 write failed!
Warnning interrupt vectors data is not correct!
Program you downloaded can not run freely!
请问是什么原因 我该如何办?

网友:
仿真器设置选项,有一个允许擦除 FLASH 的选项,选择它。

网友:
将程序下载到Flash中调试运行。根据Flash特性,断电后程序仍然存在,即可实现脱机运行。缺点:程序运行速度稍稍慢于RAM,对于普通的程序并没特别大的区别。此种调试方法一般用于工程调试阶段。

网友:
仿真器设置选项,有一个允许擦除 FLASH