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产品死机的处理方法?

楼主(2022-10-26):
产品死机,应该是绝大多数都会出现的问题,电脑也不排除在外,那如何采用好的设计来改变死机呢?

最近困扰于一个产品上的mcu,担心在现场死机,不知道如何处理?
处理死机的方式分为两点,软件处理与硬件处理。
大家还有什么好的处理方式吗?

网友:
硬件上面增强电磁抗扰能力;软件上面增强程序鲁棒性,减少BUG。

网友:
可以让硬件看门狗超时直接重启系统(整个系统断电)而不仅重启MCU。

网友:
软件处理死机的方法。
1.软件看门狗(独立看门狗、窗口看门狗等):能解决绝大多数死机情况,但是不稳定。
2.软件控制电源开关:通过增加另一个控制器,死机时,控制电源断开,再重新上电,比较可靠,提高了成本。

网友:
硬件处理
1.硬件看门狗:通过软件喂狗,如果出现死机,看门狗会发送复位信号到MCU的复位端口,进行复位,比较可靠。
2.复位按钮:这个应该是最简单的,设计复位电路,按下复位按钮后,MCU复位,但是需要现场人工处理,比较麻烦。
3.直接断电重启:也是比较简单,但也需要现场人工处理,比较麻烦。

网友:
死机干扰的可能性很大,虽然看门狗可以让系统从起,但是问题的本质还得找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