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么测试一个电路的最大电流

楼主(2022-10-26):
假如我想知道一个电路能不能供应24V 4A的电流,那我手里有万用表,也有电路,可是我没负载怎么办?我没有1个能用24V 4A电流的负载,这时该怎么测试?

网友:
    找個高W的電阻當作負載使用

网友:
    买个100W,6欧姆的电阻

网友:
    找一捆电线,或找个老式铁芯变压器,用万用表测电线电阻,近似为6欧姆即可。

网友:
    用电子负载仪,仪器上设置电流4A,等于恒流工作,然后就可以测试你的吸纳路了。

网友:
    找一个大散热器和一个大的管子,配个可调电阻就成为一个可调负载了。

网友:
    用电子负载仪测试最方便,可以恒流、恒压、恒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