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SD器件选型

楼主(2022-10-26):
记得第一次接触ESD选型还是刚毕业进公司的时候,我说对选型不太了解,然后我主管给了一个器件选型的文档我,结果什么地方该用什么ESD器件都有。简直设计必备的buff。应该都是公司前辈总结的excel表。但是有一个缺点:就是没有说明为什么这么选型?只知道什么地方选什么器件,却不知道选器件背后的根本原因也太不符合我的风格了。

ESD保护原理

钳位电压

左图是没有加ESD器件对应下图的红色波形,加了ESD器件对应下图的蓝色波形。从图中,可以明显看出加ESD器件后,由于ESD器件的钳位电压Vclamp将电压钳位至低压,无法对后面的器件造成损伤。

ESD 二极管的钳位电压将最终决定下游 IC 是否会受到 ESD 冲击的保护。尽管它是最重要的规范之一,但它不一定能从datasheet找到。确定二极管在受到 IEC ESD 冲击时的真实钳位电压的最简单方法是查看传输线脉冲 (TLP) 响应曲线。下图是 ESD122 TLP 响应曲线的示例,它显示了器件的电流和电压之间的关系。如您所见,当流过器件的电流增加时,器件两端的电压几乎以线性速率增加。

2kV IEC 冲击 = 4A TLP。
4kV IEC 冲击 = 8A TLP。
6kV IEC 冲击 = 12A TLP。
8kV IEC 冲击 = 16A TLP。

可以从上图中的 TLP 响应曲线推断,在 8kV IEC 61000-4-2 ESD 冲击期间,ESD122 的钳位电压约为 13.5V。换句话说,当发生 8kV IEC 冲击时,您可以预期下游电路将暴露在 13.5V 下大约 100ns。

一般而言,钳位电压越低,保护性能越好,所以选择ESD二极管时优先查看TLP曲线。

ESD器件选型

1.计算接口信号幅值的范围来确定ESD保护产品的工作电压
2.根据信号类型决定使用单向或是双向的ESD保护产品
3.根据信号速率决定该接口最大可接受ESD保护产品的电容
4.根据电路系统最大可承受电压冲击,在TLP曲线中寻找对应钳位电压
5.确保ESD保护产品可达到或超过IEC61000-4-2 level 4

ESD选型案例

ESD器件小插曲

当初做H项目时,我们测试屏幕I2C时序,发现上升沿太缓,导致时序fail。然后找软件加强I2C的驱动能力,然后他改了一个星期都没搞定。其实软件改的是没问题,是由于屏幕上接了TVS管的容性太大,导致I2C上升沿太缓,软件调到最大依旧没有改善。然后通过将硬件的I2C上拉电阻由高通默认的2.2K改成1.5k就OK了。就是因为TVS管的容值较大,我们默默的坑了软件一周,哈哈哈!所以软件的也可以学学硬件,别被坑了都不知道,嘻嘻嘻!

网友:
还有动态电阻,越小越好,这样泄放越快。在ESD防护中。

网友:
都知道电容会降低信号速度,因此对于高速的信号,结电容要尽量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