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实现用蓝牙或是无线控制手电

楼主(2022-10-26):
我想将家里的手电改成用无线或是蓝牙或是遥控控制,请问我该如何进行?需要加入什么元器件或是什么功能模块?

网友:
我有蓝牙的板子,你可以接个继电器就可以通过手机控制了。

网友:
无线的可以借鉴一下遥控门上面的线路。

网友:
这个简单啊,就用遥控锁控制就行了,类似给电动车装个电子锁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