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D16 使用设置问题求助!

楼主(2022-10-26):
之前用着老出问题,今下载了个16版本的,可是发现我单击PCB线路的时候不能选中该线路了是怎么回事,还有原来的我只要鼠标悬停在一个网络点上时,对应的的该网络点的走线都会高亮显示的,现在也没有了是怎么回事,主要帮解决单击PCB线路时不能选中该条线,就不能对该线进行拉伸等操作,很不方便,是哪里设置不对吗?

网友:
是不是选的不是当前层?

网友:
我也发现这个问题,说是Tools>>preferences>>PCB editor>>display,勾选highlight in full 的同时把左边的use directX if possible搜索勾上。但是AD16   use directX if possible这个选项不知道跑哪去了。

网友:
AD16里面Tools>>preferences>>PCB editor》》board insight display --- live highlighting ----取消勾选live highlighting only when shift keydow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