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讨论] EMC和PLC滤波器有什么分别?

楼主(2022-10-26):
EMC和PLC 滤波器有什么分别?

网友:
LC是指电感和电容,由电感和电容构成的滤波器就称为LC滤波器。
所以前者是按功能区分的,后者是按使用的元件类型区分的,根本无法比较,不过可以肯定的是,EMC滤波器基本上也就是通过LC电路来实现的,或是说,两者可以认为是一种东西。

网友:
    EMC滤波器主要目的是提高系统的电磁兼容特性,更偏重于抑制系统发出的电磁干扰。
而PLC滤波器的主要目的则是使PLC系统能在电磁环境下正常工作,主要是抑制从电源或输出端产生的电磁干扰,避免干扰到PLC的运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