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在CAM350中查看板子的AB面?

楼主(2022-10-26):
如何在CAM350中查看板子的AB面?

网友:
这种情况的话要看板子的ab面,一般情况下它的上面有明显的标识,所以在这方面的话是比较确定的,那么一般情况下的话,上面的是暗面,下面是明面。

网友:
插元件的那一面为TOP面,焊接的那一面为BOT面,TOP就相当于主板,BOT就相当于负板。区分一般情况也很容易,两种板子是配套的,一般情况下TOP板的元器件多,而BOT面的元器件较少!

网友:
打开软件,调入相对应的资料,然后在显示的图层里根据图标找出你想查看的图层,只是需要懂英语,因为是全英文制的,只要看得懂问题就不大。

网友:
一般正面放的大多是接插件或者比较重的器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