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DC-DC芯片5V转3.3V后,不接负载,关闭电源,3.3V电压如何放电?

楼主(2022-10-26):
用DC-DC芯片5V转3.3V后,不接负载,关闭电源,3.3V电压如何放电?

网友:
可以加假负载,就是在3.3V电源上并电阻

网友:
有些芯片会内部专门有下拉电阻来放电的,有些没有就让他去了

网友:
如果不能放电的话  就加一个放电回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