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PLD未配置时的引脚状态是?

楼主(2022-10-26):
    EPM240T100C5 未配置时 引脚状态是高阻吗?? 还是必须要配置一下? 因为我这器件和一个单片机的总线挂在一起了 不配置时会不会影响总线?

网友:
    建议重新配置一下为三态或输入,否则FPGA可能会在未用的管脚上有些许输出,因为FPGA运行时,内部用到的电路部分会在未用到的电路部分上有一个电磁耦合或者叫串扰,就好比两根靠近的电线上其中一根传输50MHz的信号,那当你测量另外一根时,也会发现有微弱的50MHz的信号一样。

网友:
    在QUARTUS2中配置为输入三态,否则就算不接单片机CPLD也可能很热

网友:
    在quartus中配置即可,建议配置为三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