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PGA内部信号赋为高阻态对板子输出结果有影响吗?

楼主(2022-10-26):
由于功能的要求,子模块内部部分信号需赋初值(或最后拉高)为高阻态,现在quartus2给出警告Warning (13046): Tri-state node(s) do not directly drive top-level pin(s)。可以忽略吗?会不会影响最终结果

网友:
你的想法没有问题,但是实际工程目前有问题。
现在的警告是你的三态信号并未对应top的具体管脚,也就是说top管脚还是默认的状态(上拉/下拉)。
对于测试应用,可以直接赋值为z对应高阻态测试。

网友:
通常情况下,对某一个模块module而言,inout信号的三态类型包含01z三种情况。

网友:
建议先针对各个模块仿真验证。仿真没有问题再上板调试。串口模块的时钟处理好像有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