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allegro中怎么画弹簧天线的封装?

楼主(2022-10-26):
allegro中怎么画弹簧天线的封装?

网友:
    不是标准焊盘就用shape画

网友:
    你要先计算好阻抗,什么地方的长宽都要计算好。再用铜皮做。

网友:
    :hug::hug::hug::hug::hug::hug::hug:

网友:
    封装库,可以到 ic-lib.com 中来获取。

网友:
    第一种:shape画出异形焊盘,做封装时家反馈焊盘,有DRC无视
第二种:shape画出天线形状,加两个焊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