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atlab绘图的颜色设置

楼主(2022-10-26):
    x=1:100;
    for k=1:5
        y=log(k*x);
    plot(y);
    hold on ;
    end
    这段代码运行后出现的是五条相同颜色的曲线;
    有什么方法可以使他们变成不同的颜色?

网友A:
    可以在plot函数里设置,还是help plot吧,要学会MATLAB强大的帮助功能。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以在plot函数里设置,还是help plot吧,要学会MATLAB强大的帮助功能。

你意思是定义颜色矩阵?

x=1:100;
    color=['r','m','b','g','y',]
for k=1:5
        y=log(k*x);
        plot(y,color(1,k));
    hold on
end

网友:
    点击绘图里不是好多选项的吗 那里可以设置的 都不用编程  很方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