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仿真讨论] CST中PEC和Copper材料到底有什么区别?

楼主(2022-10-26):
CST中PEC和Copper材料到底有什么区别?

网友:
    PEC,不论在什么频率下(0Hz到THz)都表现出金属的特性,电导率无限大,屏蔽性能无限好
copper在低频时对磁场是不屏蔽的,在高频如500THz时是会表现出等离子体的特性
说的可能不太对,其他人补充吧

网友:
    对于微波频段,如果金属层的厚度大于其趋肤深度,可以认为两者在性质上没有区别。在使用中可以的话尽量使用PEC代替实际金属,这样会加快仿真速度。

网友:
    铜的趋肤深度在1GHZ只有0.0021mm左右,所以仿真的时候都是使用PEC代替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