光电池短路电流的放大?

楼主(2022-10-26):
    光电池短路电流的放大?求助
想用光电池做一个照度计,可是它的短路电流很小,1nA-1mA,
问应该怎么样对电流进行放大呢?
    谢谢~

网友:
    光电池不准许输出短路
    其输出电流必须控制在额定范围内,用电阻转成电压信号然后用运算放大器放大即可。

网友:
    光电池好像可以输出短路的

网友:
    好像不太可能,光电池提供的功率一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