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在FPGA的引脚接入高电平信号'1‘?

楼主(2022-10-26):
    我有一块FPGA板子,其情况如下:
    板子在设计时预留有备用引脚,这些备用引脚所在的IOBANK的电压值为3.3V。
    我现在想要一个在fpga里有一个逻辑一直为1的输入信号,这个信号通过备用引脚中的一个输入。
    我现在应该怎么做? 是给这个引脚加一个上拉电阻然后接到这个IOBANK的3.3V输入电平上?

网友:
    如果你方便焊接上拉的话可以焊接一个上拉电阻,如果动烙铁麻烦的话,你可以在管脚约束里把该管脚设置成内部上拉,这样你也可以实现一直是高电平的输入了……我建议你用第二种方法,不用动烙铁,只改软件方便…

网友:
    是的,最好采用上拉至逻辑高电平的方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