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ADS中四层板多电源如何画板

楼主(2022-10-26):
在四层板多电源电路中,如何选取主电源,以什么标准为好,分割电源层的内电层时,是不是需要将多电源都设置在内电层中?

网友:
肯定是一层电源一层地,电源层主要给FPGA的供电电压,也可以放进5V,其他的电压可以从Top,Bot来连接。

网友:
得看你电源分布了,面积广的当然可在内层铺铜了,少量也可以在top和bot了。

网友:
个人感觉你这4种电源可以不用将内层单独设置成内电层,可以通过敷铜来连接就可以。

网友:
可以采用SPILEX/ 分割i平面层,铺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