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MT红胶工艺过波峰焊能耐多高温度不会掉件?

楼主(2022-10-26):
SMT红胶工艺过波峰焊能耐多高温度不会掉件?

网友:
SMT红胶工艺过波峰焊要掉贴片,几乎不是锡炉温度高低的问题,都是SMT的想推卸责任找的借口,因为红胶制程过波峰焊用270℃的温度来过也不会掉,大多数人都在找波峰焊的问题。

网友:
一般波峰焊的最高温度一般230-250之间,也不会比回焊炉的温度高,所以只要红胶的品质没有问题这个担心就是多余的。

网友:
可以计算,掉件有个公式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