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知道有没有这样的芯片:I2C数字输入,模拟电压输出(0~10V或更高)

楼主(2022-10-26):
我们希望通过I2C接口把数字信息转换成电压,例如:
输入全0,则输出0V;
输入全1,则输出10V。

网友:
你说的就是一个I2C接口的DA芯片
我知道有一个是SPI接口的芯片<<DAC7512>>是这样的芯片

网友:
用他们和你的MCU的IO口通讯,把读到的值通过PC的串口在屏幕显示出来

网友:
用DA0804就可以了,至于电压可以根据自己的需要随意的放大,这都很简单的

网友:
    MCP48222路DAC输出不过这个是SPI通信的,可以到0-5V输出,12bit精度,需要0-10V可以用运放放大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