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一个关于TDR阻抗和回损return loss 的问题

楼主(2022-10-26):
    请教一个问题:CPU插座socket (这里不是讨论高速PCB 电路)在进行高速仿真(主要是测试socket pin PCIE5 32GT/s) , 如果SI 报告显示Return loss 回损满足db loss要求. TDR impedance 超出上线(设计要求:85+/-10%)几个ohm.(超出上限13.4% 而且调整socket pin 设计参数不能保证回损和TDR 同时满足,那么TDR 超标13.4%影响大吗,可以接受吗?能接受原因为何,不能接受原因又为何? 谢谢🙏

楼主:
    如图,TDR 设计要求是85+/- 10%. 但仿真结果是超出了13.6% 达96.4Ohm。

网友A:
    这个问题,毛老师的擅长呀,毛老师在SI/PI方面很厉害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问题,毛老师的擅长呀,毛老师在SI/PI方面很厉害

    请哪位热心人回答一下。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