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仿真讨论] CST中的角度步进怎么设置?

楼主(2022-10-26):
    请大家给点儿意见 角度步进不同 仿真结果差异太大了4 M7 |8 p8 d8 a) W, q

网友:
    什么角度的步进呢?入射波角度?可以设置个参数,求解时在sweep里设置就行

楼主:
    我仿好了一个模型 但出来的方向图看着十分粗糙,这个通过改变什么的角度步进来优化啊? 我看的教程里没有关于这个的讲解 ,比如说我要把角度步进改成每三个角度一个值,应该怎么做呢?

网友:
    双击弹出远场plot,里面有设置角度步长的,将角度设为1度即可看到精确的远场方向图,这对于一些波束赋形或者指向性很强的远场方向图比较重要

网友:
    可不敢SV打开吧0000000